nx6000 电流上到0.3几 10秒掉电

楼主(2010-03-30):
这款机器那来的时候客户说用着用着就不显了,本人用电流表测电流上到0.5几 检测卡不跑代码 就加焊了MAX1987 结果加焊完了之后电流就上到0.3几 后来才知道 应该不是MAX1987的问题 应该 是北桥开焊了  我换 了个MAX1987之后 还是电流上到0.3几 10秒掉电 小 电源板上有 个电感L4004没有电压  小电源板电压 1.25 1.5  1.8 都有 就L4004 没有 电压  CPU供电1.2   内存1.25 2.5  待机 3.3  5 都有  现在 就是电流上到0.3几 10秒掉电 把CPU拿下来就不掉电  上CPU 电流就上到0.3几 10秒掉电  这问题应该是本人把故障扩大化了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应该是MAX1987没焊好

网友:
我也是刚刚修到这台笔记本的型号。。应该是CPU傍边的保险坏了。。和你遇到的问题的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MAX1987没焊好  我刚搞了一台就是没焊好  你把原来那个安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