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36内接不显示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0-03-30):
海尔W36内接不显示白屏 外接正常 是7400的显卡 我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 8跟数据线都没有阻值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把屏上的码片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另外量一下信号电压有没有?你这个是没有信号

网友:
和屏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8跟数据线没有阻值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那屏有没有供电,你那问题就是没有供电的典型故障

网友:
不要上来就显卡,先确定屏上的供电再说

网友:
海尔的机器一般没有码片吧

网友:
你说线没有阻值?你量的是屏那边没有还是板这边没有,线有无问题还有接口引脚!接口和线都好的,那就看没有阻值的是屏还是板了,是屏就弄屏是板就弄板

网友:
问题就在屏上,听你说 具体的还是你来测量,也就 屏线  供电  电阻  芯片

网友:
直接换个屏先试下啊,LZ说的不清楚,怎么判断,现在连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都搞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换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可能性大   以前碰到过 屏花屏的 外接好用 一开始也是换了  显卡 也不好 最后换屏线ok了 你测测有没有 3.3v的主供电啊!!!

网友:
屏到主板量一下  看有没有短线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信号的问题啊

网友:
找个屏上去看看      线确定下问题在动

网友:
已经好了 是板的问题 谢谢大家一起来讨论 呵呵 是屏接口周边的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