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5主板不开机,CPU严重发热

楼主(2010-03-30):
一块杂牌845主板,开机CPU供电1.75V正常,但装CPU后不跑码,CPU严重发热,一会就自动停机,请指点一下,怎样修?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没有人会回答你的。先潜水吧...................

网友:
垃圾到天亮,问题豆搞不清楚

网友:
别的电压测了没有?上风扇温度也很高吗/?

网友:
检查一下U座
实践中很多478 U座接触不好引起CPU巨烫的例子

网友:
问题没有清楚

网友:
回4,5楼,CPU已上风扇,一会就很烫手,CPU座也清洗过,
现在是初学,边学习边动手,多多指教。

网友:
是不是赛扬D的U呀,换个不带D的U试试

网友:
我是用C4   1.8  试机。

网友:
各个复位正常不?内存供电正常不?“CPU严重发热,一会就自动停机”这个肯定是保护了自动断电!

网友:
现在是学习价段,这块主板当实习,CPU不工作,也知道和供电,时钟,复位有关,但CPU这样烫手,有点想不明白,希望高手给个l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