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6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3-30):
键盘 不能用,开机就要按F1,也有3.3V供电,换了键盘也不行,I/O,H8s/2410都换了也不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
是清华同方机子

网友:
如果你确定外围的线路没事,就去刷下BOIS

网友:
键盘接口清理一下试试,小细节也要注意到

网友:
接口也可能虚焊,换的H8S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主板上取下的,上次我也遇到过,换个H8S不行,找了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换上去就行了,再不行就刷BISO,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呵呵,故障解决啦,把CPU座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绝对跟CPU座没关系。应该是别的件虚了。加焊CPU左的时候顺便也把虚的件。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