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75intel主板怪病

楼主(2010-03-30):
一快intel775主板,开始拿来能开机,代码跑到d2,过来一会在次开机到38有显示,现在跑到4f不动了,开机就是4f,芯片是直接焊接在上面的,是不是要刷下bios啊 ,小弟没刷过焊在上面的需要怎么刷

网友:
INTEL 遇到怪现象先刷个BIOS
  拆下来吧

网友:
INTEL775的板CPU座子虚焊的可能性很大的!你可以想个办法测试下座子!

网友:
3# qqpeterqian 要怎么测啊

网友:
intel板子我还没修到几个换座的,一般都是BIOS和IO坏,刷bios最好去买个编程器。专刷BIOS  本人用的西尔特58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