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0-03-30):
HP的机器裸板,DV2000的7200的独显965北桥。待机0.03,开机跑3D都正常,完了后关机,在一看怎么又开机了。刷BIOS,换IO,还是一样的,高手指点下,难道要换南桥?

网友:
看看BIOS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去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先重新做系统看下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应该是RTC 电路的问题

网友:
dV2000 这种机器,可以考虑下上面的开关板

网友:
南桥问题啦

网友:
不是吧, 好像很多那样的问题哦,我也没搞定,搞好了说下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插独立声卡之类的东西  如果插了到BIOS里把电源管理项里管理关了试试

网友:
LZ修好 了一定要发    上次弄个HP的 是 只要插了网线  关机便重启了  没思路了

网友:
8楼说的对
不会查RTC电路就换南桥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RTC电路时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看一下BIOS的设置时不是设置成网络启动了惠普的机器经常会出现插网线一关机就会重启其实是BIOS没设置好,重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