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显卡给人修过?

楼主(2010-03-30):
       显卡修了很多,最头疼的是拿到手的卡是给人修过的,而且胆子忒大,多是在GPU、显存上开刀,搞坏了再拿来看你怎么修。最要命的是现在居然学会了伪装,把个显卡用天那水洗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定要叫你雾里看花。你若不仔细,还以为是一手的卡,按部就班的修,很可能会吃苦头。其实伪装总是要被看穿的,就看我们有没有火眼金睛了。方法有很多种。想先看看同仁们有何高招。人常说抛砖引玉,咱今天就来个反其道行之,如何?

网友:
被洗干净了估计有点难了,看焊点是不是特别亮,焊过的焊点一般没有原装的滑润,卡特别干净的也要注意一下,天那水洗过后灰尘一点都没有了,一般的清洁是刷不掉附在pcb上的灰尘的。

网友:
被重焊过的焊点,只要是加了助焊剂的,焊点更亮,没焊过的的反倒是灰色的。
      我也先说一点,如果不是全面清洗的话,在板上是可以看出水印子的

网友:
看焊点呀,反是焊过的都和原厂的焊点不一样

网友:
管他修过没有,好修就修不好个报废!

网友:
被修过的...绝对有痕迹!楼主你仔细的观察!特别是焊BGA,换显存!一般都会留痕..

网友:
修过的肯定能看出来

网友:
维修的人还看不出被维修的东西  水平问题

网友:
只要动过的,仔细观察一定能看出来的。

网友:
动烙铁应该能看出来。BGA做得好可能看不出。

网友:
拿把强光LED 看GPU焊点,一般焊过的都会有焊膏在里面。

网友:
做BGA的技术好的很难看出来。

网友:
做过BGA的,上过油的绝对看的出来的

网友:
修过还是没有修过当然是很有关系的,PCI-E如果是花屏,没有修过的很可能是GPU脱焊,但是若给人焊过的,又很可能是给焊短路了。你要是再焊会是什么结果呢?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不得先问问你吃过什么药啊?请看清我的前题是给人仔细清洗过的,要是表面上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