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请师傅们帮帮忙

楼主(2010-03-30):
接到一主板,啥牌子的无法考证了,845系列的,故障现象是能触发点亮,自检也能通过,但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后就一直重启。将硬盘拨掉不插,机子就一直停留在检测硬盘那(肯定了,没硬盘嘛)!换块硬盘试试,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就死机。换的硬盘确定是好的,我在别的板上试过,重装系统,进系统正常!内存换过,用的是AGP显卡,手头没显卡用,板子没集成的。怀疑显卡问题,把显卡拿掉,问题还是一样,用他的硬盘还是不停重启,用我的硬盘死机。
心想让客户换块新硬盘得了,可客户说那是驾校的教学用主机,里面有一套系统不好重装的(重装后要注册,还要解密什么的,注册一次也是几百块,划不来)!
  小弟我头都大了,特在这里向大家请教请教!还望各位高手帮我支个招!

网友:
真行。你真是一直线走的呀。你不会不换硬盘。给换个主板。不就成了吗。怎么笨呢。

网友:
我以前碰见过这种问题 换根内存搞定 还有桥空焊都出现过!

网友:
客户说了,那系统只要硬件一换就要重新注册的,如果换主板能解决问题他早换了

网友:
做边南桥试下。你也可以换个芯片组一样的板子,只要不重新做系统应该他那破软件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