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3-30):
搞的头疼,求助!
华硕A8N5X主板,7300GT显卡,速龙3200+,2条威刚DDR400 512M,有以下3个情况:
1.开始的情况是,开机几秒后(风扇都转),马上就自动关机。开几次后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从系统里选择重启后,再启动也没问题。但是关机后,在开机,又是这种情况,清除过CMOS,也没用。是不是开机键有问题,或者那个地方有短路?
2.后来,开机无显示,此时好像是显卡报错(华硕板是1长3短),换另外一个显卡后,就能正常启动。又用7300GT反复试验,就是开机无显示,这个7300GT显卡确定是没问题的(在其他2台电脑上都试过好多次)。
3.在后来,换过的显卡有时候能正常启动,有时候也是开机无显示,无显示的时候是内存报错(华硕板是1长2短),内存也确定没问题的。
请教,帮忙判断一下,大概是主板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下内存和CPU看看一般内存可能性大

网友:
已经确定内存、显卡、电源都没问题了,是主板的问题,具体原因,维修师傅竟然还保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