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pl2-e开机15秒断电故障

楼主(2010-03-30):
小弟接修了3块p5pl2-e主板!故障是被老鼠尿尿了 清理后加电测试 3块都能点亮了
但是开机第一屏就提示USB 什么错误15秒自动关闭 以前只遇到过电压和跳线不对报这错的 BIOS也刷来试过了
请求高人指点
华硕

网友:
查一查USB供电电路和时钟电路

网友:
这是不是华硕的板子的通病 我着有两块M2NV的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A:
重点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