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康柏 NX9005 加电不亮.反复重启.

楼主(2010-03-30):
此机器故障现象:加电不亮机..反复重启.每次代码跑到83后..开始复重启.电流.2.53A...就是不亮.
北桥.南桥.我都换过了.,.还不行...CPU是AMD的..是好的,.我测过...求高手讲讲/

网友:
什么问题啊,是内趁没检不过把

网友:
嗯 ..但做过换过
北桥了..还是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