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白屏

楼主(2010-03-30):
开机白屏,有竖条

网友:
就写一个联想白屏自己有没有先测一下,是什么坏了,是屏还是板,像说的那样一般都是屏坏了。看屏上面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 测试下屏  确定故障点 联想很多屏问题多

网友:
有竖条...修复率不高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是屏线的座子虚焊,补焊也可以好的。到装的时候就不要装铁罩子了。

网友:
屏线,MCU,屏,信号板都有可能引起这些情况

网友:
联想的机子不好说的,楼主还是先拆开来把驱动板上VGA接口加上焊看看

网友:
先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啊

网友:
先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白屏屏坏的机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