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UP后内存电压就变高

楼主(2010-03-30):
一块939主板开机跑C1,DDR内存测内存主供电3.06V,上拉电压15V,有的上拉电压2.6V。拿下CPU内存主供电跟上拉电压都正常,主供电与上拉电压是由图中的八角芯片提供,可是我不认识这个芯片有没有师傅帮我下给我个管脚定义图?如果这芯片坏了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谢谢 忘了说主板型号了 华硕 A8V-E DELUXE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本人觉得跟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那里来的15V电压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产生上啦供电的吧

网友:
我查了下与这个芯片无关, 现在跑内存供点1.25V 2.5V 是由内存槽旁边的一个 APM2104N供给  APM2104N的珊级是由一个LM324控制    LM324的2.5V基准电压有  asm8282g芯片提供  现在问题就在这个asm8282g上面了  上了CPU基准电压就升到3.0V了   华硕的专用芯片谁有PDF图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
4406应该是帖片场效应管,电压高可能是该管坏了.

网友:
939板如果是NV的芯片,那桥的问题可能性就大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