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寸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0-03-30):
今天接了15块液晶屏,客户说是马路监控用的,大部分换换灯管和换板刷程序就好了,可其中有三片液晶屏型号为HT121X01-101白屏,换上通用板刷上程序后现象还是一样,以前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又刷了几次,效果还是一样,怀疑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22829365/Image/D1}I%[_36Y739WV`ZW(_~S6.jpg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22829365/Image/~W~J`TPI_56OWP${6$F]FO1.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ZRMEXF2YB4RQP2[EG~D22L.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RGXBNAL]QXQ@VJC{W6RW.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8S1`O4DG0TF56WL[W{M]39.jpg
我屏电路没整过,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奇怪了,图片发出去怎么变字母了。。。

网友:
在线等。。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个保险烧了吗

网友(2010-05-13):
屏上还有个保险呢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