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ZM-S2主板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0-03-30):
现有两块技嘉的945GZM-S2主板,一块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考虑到可能是供电有问题,但是不知从哪里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还有一块就是开机后风扇不运转.其他的都很正常.

网友:
查看待机电压正不正常,跑线路看开机是不是到IO,然后更换IO试试;能开机的话,上CPU看发不发烫,技嘉945的板子上假负载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您好!

我对维修是只菜鸟,如何测量待机电压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方法啊.实在是不懂哦.请指教一下.

网友:
换片I/O试试

网友:
一张板到手是先除尘--细看有无掉件--打上,下管有无短路--(无短路)才能上电。上电后测各组电压,那组有问题修那组,修通电路再修出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