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55plus-s3g

楼主(2010-03-30):
主板vdda无电测量对地阻值,0欧, 基准1.2v无电,找不到vdda的供电管,谁有
电路图
吗,教教我怎么查吧
主板
技嘉

网友:
楼主不会用神刷刷

网友:
哈哈,刷到地线都是响的,啊,不过我找到了,只有一个场管不正常,北桥短路了

网友A:
我怎么看是AM2的板子你怎么用940的假负载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