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DV2000换09版芯片

楼主(2010-03-30):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们DV2000 G7200的显卡能否用G86的显卡代替呢,我前两天修过一台显卡也是G7200的我换了个09版 G7400T的显卡上去是可以通用,不知道G86的上去行不,不知道你们哪个有试过呀???

网友:
不可以的!  7200   7300   7400都可以 用 7400t代替的!g86的不行的

网友:
你们有试过是不是啊

网友:
不可换的,我换过

网友:
我刚遇一台,想下去试一下

网友:
针对945芯片组的和针对965芯片组的显卡芯片不大可能代换吧?

网友:
这两个肯定是不可以互换的哦

网友:
肯定不行啊 芯片组都不同

网友:
绝对不可以

网友:
7200 7300 7400 还有110mt 都可以换的

网友:
一个是945芯片组的,一个是965芯片组的,绝对不可以

网友:
G7400的只有一颗显存哦,但G86的是有两颗的,脚位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  请慎用   弄不好要烧机器的哦      不要乱换显卡芯片以免要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