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GM2621液晶显器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0-03-30):
gm2621液晶显器驱动板维修
故障现象: 整机无任何显示: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任何键无反应

: 折开显示器.先用好的高压条代换无果.再代换GM2621驱动板显像显示一切正常.指示灯点亮了.按键开关也正常.证明GM2621驱动板有问题.

换上有问题的GM2621驱动板测量3.3V只有0.41V.
5V
电压输出只有1.25V.显然电源开关控制电路有问题.接着查一个8MP9141ES.该芯片是电源12V转换成5V的电源管理芯片.经对各脚对地电阻测量.1脚反向对地电阻为28KΩ(正常应为∞ .电压4.8V(正常应为9.79V). 3脚对地电阻800Ω(正常应为5.5KΩ).电压1.27V(正常应为5V).根据对地电阻和电压的测量.对该电源芯片外围元件检查未发现问题.证明该电源芯片内部存在短路性故障.焊下MP9141ES芯片测量果然1脚和3脚对地阻不对显然存在短路性故障.换上好的MP9141ES电源芯片.测得3.3V.
5V
输出正常.试机显示器还是无显示.再检查电路查得一个贴片三极管A1
极电压为0.41V(正常应为4.6mV).C
极电压为0V(正常应为3.3V).发射极电压为0.41V(正常应为3.3V)焊下测量A1发射极与集电极存在阻值.用t04代换.试机高压灯管还是没点亮.

这时测量背光控制信号无电压(正常应有4.85V)背光控制信号.如是检查背光信号控制电路输入信号端有2个贴片三极管t1A 对地电阻有问题.用t04代换.接通电源屏幕灯管点亮.显示图像一切正常.但出现高压灯管常亮.无节能控制摸式.经检查发现24C02左边第二个贴片t1A电压为0.92V(正常应为0V)对地电阻为9.5KΩ(正常应为0).
          应是接地.发射极接上地试机.故障排除.由于没修过这个电路.修了几天终于修好了.

网友:
谢谢! 我是有好的维修资料就上传.对修这种板的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网友:
坏的东西还挺多的哦···

网友:
向楼主表示敬意,修板修这么执着不容易,而且看出楼主对电路原理很熟悉啊!我肯定修不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啊  给高压板回路击串不知哪里啊芯片一通中就发热厉害啊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加好啦再加上测量时的表笔图啊 这样就如不会修的都会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