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V60本子不能触发,3.3V 正常5V没有

楼主(2010-03-30):
Haier V60本子,系统供电芯片为:MAX8734A,3.3V 正常5V没有, 开关处有3.3V;ON5为0V,更换EC(KB3910SF)无果。寻求思路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查下ON5这条线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再查EC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下线路
查8734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8734的问题 》?····

网友(2010-07-22):
这个机器的BIOS参入待机,卸掉BIOS也只有3V无5V,先把BIOS拆下焊在板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