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V特机电流0.10a

楼主(2010-03-30):
在一个客户接过来的一台原故障ASUS Z91V特机电流0.10a,断开所有JP,还是一样的故障,拆8725E,变成了特机0.01按,明显特机不正常了,ASUS特机是00.4按,后来又装回8725E(充电IC)(其它板拆下来)不是原来的8725E故障又0.10A了,按过主电源IC,和南桥,拆过开机心片
特机电压有3.3V 没有5V
故障还是0.10A

可能19V短路了

或者8725外围电路了的问题
听说ASUS有些笔记本特机0.10A是正常的,
但是我把网卡芯片拆下来也是一样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补充一下,拿过来的时候,有明显烧坏MAX3243

网友:
特机00.1A,但是不触发

网友:
换下南桥看下

网友:
看看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装回全新8725E充电IC故障一样

网友:
有人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人工顶置,大家帮下忙

网友:
8725外围管有短路吗?

网友:
了ASUS Z91V特机电流00.9   :特机00.1A,但是不触发  看得有占乱!

网友:
不是呀,重新编一下

网友:
贴子重新编辑部人工顶上

网友:
应该是8725外围有短路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特机电压有3.3V

网友:
把所有JP断开了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0.10A是不是下常呀,烦呀,

网友:
好像没有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