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高压板后

楼主(2010-03-30):
换完高压板后,显示正常,但关掉显视器开关,屏幕是白色的,就跟通电白屏一样,电源指示灯也灭了,这是怎么回事,有见到过这问题的吗?

网友:
你换的是原装高压条吗?要是改的话 有可能会的

网友:
开启信号没同步

网友:
开启信号反相就可以了,哪是高压板没有关掉

网友:
控制电压没找对。。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接到5V上了饿

网友:
可能开启信号极性不同吧,有高电平开启,也有低电平开启。

网友:
on/off接到供电5V了,改接到控制板的ON/OFF信号上

网友:
信号开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板到高压板的ON/OFF信号控制异常。
注意高、低电平转换。

这个问题,常见新手改板出现。

网友:
直接从ON/OFF那边引线到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说的 详细点呀

网友:
说的 详细点呀 ,我也是 个 新手碰到 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你换的高压板和原来的高压板的控制方式不同
解决方法:从屏的供电处直接飞线到高压板的开关型号控制脚(驱动板过去高压板的线同时断开),这个电压也是受控的。

网友:
顶4楼、顶7楼。。。。。谁来讲点实际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通用高压板的开关信号脚的那个线给飞错了造成的,你在从新把开关信号线该一下,一般是你把这个改到其他供电上面去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