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 怪病!!!!! 请教中!!!

楼主(2010-03-30):
今天遇到几块技嘉845GV的主板 插电不开机 针排开机无5V 南桥不热 换I/O 也不行 南桥待机1.5V也没有 请教什么问题 往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电路
看晶震起震没

网友:
待机针电压也有可能是3.3V,查下1084或1117相关的电路看下了

网友:
晶振2脚电压0.15和 0.21 南桥旁边的117 都没有电压

网友:
待机针电压只有0.98V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技嘉也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南桥不热 也没有明显的烧恨

网友:
开机跳线的5V是待机5V电压,1117的5V供电也是电源的待机电压,查查看待机5V的相关电路吧。
缘随梦

网友:
学习。什么时候我也能修主板就好了

网友:
测量1084是否有输出,在量看南桥边的电容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2010-08-22):
应该是1084吧,在内存槽附近,看1084有没有5V输入没有,没有的话应该找CPU风扇架子附近有个6只角的小东东,应该就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