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S诊断卡E0,并有1长2短报警声

楼主(2010-03-30):
今天拿到一块华硕P5P800-VM/S板(集成显卡)
拔掉内存,硬盘,诊断卡显示E0,并伴有1长2短报警声!(AMI BIOS)
就是进不了系统!这个是不是供电不足?
我应该如何检查?
进不了系统
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昏!检测结果原来是硬盘有问题!换了同批电脑中的硬盘,好好的!
进入WINPE,用PPDD磁盘医生查看,有分区显示红色符号,看来硬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