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转220V电源爆

楼主(2010-03-30):
因当时忘记调电压 100V的电源接上了220v电压 结果爆了,打开一看  两个大电容旁边有两个压敏电阻,其中一个爆了,将其换下。结果一测6.3A250V的保险丝断了,将其换下。通电还是不行! 请高人指导!!!!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什么的,都得好好查查啊,不一定把哪给烧啦

网友:
你说详细点可以吗?什么110V转220V啊?

网友:
镇流管也应该烧了。慢慢查。最好带个灯泡。安全不会再烧。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电源,是个小电源,把二个压敏电阻炸了,保险也烧了,刚开始大意了,把保险换上,测了一下桥堆,开关管,都没事,直接上电,再一次冒烟。烧得整个房子都臭死了,断电再测,其它地方还是没烧,是原来烧掉的压敏电阻没完全烧断 接着再烧,这下不能大意了,把二个压敏电阻换上两个100K的电阻,作为均压。这下把板子洗干净,再测了一遍没问题了才上电,就好了。收了那个人一百块。呵呵。

网友(2010-05-05):
小日本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压鸣电阻  相当好用 直接拆了换bx  清理好现场 通电试机ok

网友:
维修要细心哦 不然会原修原坏了

网友:
压敏电阻 本来就是起过压保护作用  电压高了压敏就会击穿短路使保险熔断。达到保护后面电路的目的 压敏怎么可能烧断  真是笑话   一般压敏短路 烧掉保险  后面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检查下整流管之类的   另外不确定故障元件是否完全代换完的情况下  可以再保险的地方取下保险串灯泡  通电试机

网友(2010-06-25):
一般的是整流桥,压敏电阻,开关管损坏的多。另外两个大电容最好一起换

网友:
是不是有对管呀。。看没看是不是爆了

网友:
一定仔细一点检查一下才行,努力一点,总会有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