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了

楼主(2010-03-30):
QDFX-540-N-A4这个是什么显卡芯片型号啊
核心电压1.3V,显存是1代2.6V
就是不显示
加焊了GPU,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
用PCI卡测一下看能不能认到这个卡!

网友:
上了PCI-E,在上PCI,肯定不显示啊
还怎么测试呢?

网友:
应该是Leadtek丽台   Quadro FX 540显卡

PCI-E  X16

网友:
说说大概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