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3-30):
客户那来说是不检测是个篮板    我就加焊了一下桥    可是焊好就不通电了  板子型号是    GIGABYTE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他的桥是集成的   希望大侠们快点给个答案   急死我了

网友:
什么是不检测是个篮板?

网友:
就是检测卡不跑码了    蓝色的板子

网友:
是不是加焊没掌握好,桥挂了吧

网友:
重植个球试试

网友:
用测试灯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刚买的仪器啊  在整个徐州只有两台

网友:
LZ很不专业的噢。连技嘉的牌子都不认识,看这个板应该是没的救了,肯定把芯片给焊坏了

网友:
没焊好啊!

网友:
没焊好,还是好好的加强一下学习

网友:
可不可以 换个 桥  片啊

网友:
开始客户拿来,你直接就动手,这是不理志的!所以只会造成新的故障,
劝你还是好好的仔细的检察!

网友:
是么篮板....  技嘉的板是什么型号  还型号是技嘉.....真怀疑你是怎么进来的...

网友:
不通电,不跑码,不能肯定就是桥坏了,所以检查其它范围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桥!!!!!!
你IO是什么型号的,参不参加开机?GA的主板IO坏的多,桥坏的少!

网友:
楼主,不说技术,就说常识我看你该好好恶补下了

网友:
晕死了,技嘉都不认识呀,也不算是什么山X板吧

网友:
技嘉的牌子,可能你把桥焊坏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
什么也不说上来就加桥啊,

网友:
这是技嘉的板子,拿来先检测啊。

网友:
LZ是干嘛的技嘉都不知道,告诉你GIGABYTE是技嘉

网友:
呵。。。有点肓目了。。。。。应该先检查的,不一定看到什么故障都要加焊桥的。。。

网友:
你 省略了,目检,测量,听客户一说就 直接加焊桥,我崇拜你!

网友:
一下子就旱桥    太快了吧

网友:
一般这毛病都在桥  可是这个没弄好  伤心啊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你都没查时什么信号有问题,就直接干桥了。有点太匆忙了。这个83627的IO是参与触发电路的。技嘉的后来中,高端得板子。一般都用ITE8718,ITE8720了。而且也都参与触发。包括EX58,P55系列。

网友:
en   a   na   zenm  nong

网友:
你这样的技术人家还能修吗?
主板型号厂商都不能识别!
错别字一大堆!
上电时序,DEBUG代码我都怀疑你看不懂!
怎么帮人家修板!

网友:
LZ啊,我一般都是到走投无路了才动桥的,设备有限,不能轻易动桥啊。不知楼主的设备怎么样

网友:
楼主什么都没看,没检查就直接做桥了呀

网友:
我是说他现在不修了

网友:
还用说桥坏啦,换了吧

网友:
问 闻 望 切。呵呵,楼主一步就到位?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再量一下主板是否短路。

网友:
现在不修了  啊

网友:
重新植下珠吧!
也许还有救!

网友:
客户说的不一定就是故障点,毕竟他不专业。。

网友:
建议你换板子!

网友:
连技嘉的主板都不认识吗。。。。。哎。。。

网友:
楼主肯定是一新手啦,这行混得久点连个技嘉还是认得的啦

网友:
是 啊  查不多那样的板子都是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