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开机无反映.电源灯不亮.电源板型号Q7T4SM

楼主(2010-03-30):
回收一台17液晶 客户自己说拆过.没修好.
拿回来上电.指示灯也不亮.自己修液晶也没几次.
在基地找了电源原理图.拆机测量电源高压一体板无输出电压.
测保险正常.MOS管阻值正常.  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没启动.
查到是Q7T4电源板型号 芯片是1200AP40 找了个相近的电源理图.
测量整流滤波后电压300V正常  另一路加到IC601 8脚启动端电压220V 不知道对不.测量R603限流电阻18K正常.
6脚启动电压也有10.8V .就是5脚不出驱动波形.后来用手摸了下电源芯片.很热...隔天去淘宝上淘了一片1200AP40
更换后.能开机正常了.
总结:电源芯片坏后.有的脚电压不一定测的出来..(有经验的除外).有时还是手摸芯片比较快速找到问题....
后面传上所用的资料..以备有同样问题的人参考.
.

网友:
附件在传下.不太会传..

网友:
明基用了1200的电源的通病没有电压输出 一般电源芯片会坏
修过很多了

网友:
用手摸要小心点别电到了 呵呵

网友:
我的液晶是明基FP71G+,先收藏下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用手摸太危险了! 明基FP71G  论坛上故障例子都有了

网友:
危险太大了,不小心就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