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3-30):
这是一个磐正EP-8RD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通电,强行开机,风扇转,显示FB.请高手指教此代码含意.

网友:
多去看贴,类似故障有很多,先判断和小4插有无关系,有就先修U供电那块。不要动不动就发求助,自己去找资料修起来的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保护了嘛;强行开机还是不能正常工作那就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

网友:
换换内存有时能点亮,有时跑F2.有时又点不亮.

网友:
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