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高频零件有人看过吗?

楼主(2010-03-30):
请问图片中用红色线圈起来的高频零件有人看过吗?

网友:
晕,厚膜电路。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不是哦,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修而已,应该问问宇光大哥。

网友:
我答不上来,等熟悉这东西的高手解说。

网友:
既然是高频电路,电容、电感都有了,可能是二极管吧。

网友:
应该是RF信号板,大多数都是电容。

网友:
看着铜箔的分布,像射频电路,圈中两个不应该是电容吧,干嘛用其他品种的电容,楼主可以用表测量一下,搞不好是电阻.

网友:
量出來是电阻,不过阻抗只有25欧,要找50欧的,不知道这顆电阻找的到嗎?上面只寫BEG 25

网友:
是25欧就对了啊,估计用普通电阻代替也不会有啥影响的.

网友:
敷膜电阻,进口板比较多这个/

网友:
什么板子啊》?没见过!

网友:
没看到过此封装的,一般高频部分TxRx用的都是普通电阻。

网友:
會是極體吧

网友:
看不明白,还是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