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件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0-03-30):
我有一台联想的电脑,当我装上内存条开机1至5秒就自动关机。内存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这是主板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电脑
电脑硬件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吗?查一下内存电压,一般这种都是内存不过引起的

网友:
这是被使用者插了两条不兼容的内存倒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