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真他娘的贱

楼主(2010-03-30):
金浪交换机电源烧了,电源主板为龙创电源DPT-2803,里面的Q101三极管短路,厂家将型号给磨掉了.敬请行家指点

网友:
如果找不到电路图,那只能根据电路先找出b、c、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典型的 RCC电路  用普通贝塔值    有一定电流能力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哦!     如果是 EBC排列  用 8050   9013   2N2222  2N5551  KSC1008都可以    如果是ECB排列  用2SC2383    2SC2655    2SC2500  当然 我也见过用2SC1815  2SC945之类的    其实 你把8050按照 ECB排列更改下管脚也能用

不过要注意 挑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哦   要有个  几百倍最好了  比如8050很多现在都400倍  效果不错!

网友:
测了一下,些管是EBC排列,一会去找个代换一下,

网友:
可以用2SC1815  2SC945代换

网友:
看线路走向,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三极管,类似于垃圾长城电源里的2SC945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排列应该和2N2222类似的NPN管,排列为EBC。

网友:
厂家是不是弄点玄虚,弄个431放这里了?也就是说应该用U***标识?

网友:
这3个脚上的节点并不多。为何不画下图呢? 取下一个个的量,画下图总比在这里猜测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口的有可能  你看  爱普生打印机的电源都是这样的 初级有一个TL431  倒是次级采样用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