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42 待机正常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03-30):
SONY SZ42 待机正常不触发。。求助。。。

3.3V 5V 正常输出。。。待机电流0.01正常。。。开机按键3.3V正常按开关有跳变。。。南桥晶振有0.3几的压差。。。
  换过一个南桥还是一样触发不了。。。有兄弟碰到过这样的吗 ?请指导指导。。。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和楼主故障一样的SZ42C,没有头绪。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量一下RTCVCC电路LIDSWITCH电路

网友:
开机芯片,bios

网友:
查开机键的3.3v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什么原因了,这个本子我没修过,不过维修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可能是io或者是键盘芯片虚焊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