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这块显卡V9180SE

楼主(2010-03-30):
显卡插到主板上 主板能点亮 正常跑起 显示器跳一下 然后显示黑屏幕 用万用表测晶振电压 忽然又跳一下 但是黑屏 换过晶振 以及晶振旁边的小电容  焊过GPU 手摸GPU没有发烫 摸门电路42E2Y3K有点暖手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怎么那么喜欢换晶振?修了很多的卡,还从来没有碰到晶振坏的,但是给人拆掉的倒是常见。还有,晶振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就是拆了也没关系,一样的用。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黑屏的可能情况太多了,见不到卡只能瞎猜。你还是要量电压、测电阻、用PCI卡检测GPU、检查BIOS一步步的来判断故障的原因

网友:
在此测量晶振电压 一边有2.5V 一边有1.5V  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不正常吧
差距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