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块2手6800GT AGP,开机不亮,无从下手

楼主(2010-03-30):
华硕6800GT V9999GT,有两个4针辅助电源插口。开机后风扇正常转动,而且会自动调速,也没有任何报警声,但显示器始终无显示,不再自检和进操作系统。在2台机器3块主板上情况完全一样。擦拭了金手指没用,散热器没敢拆,其他地方的PCB和元件看不出有明显的损伤痕迹。请教,该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
你想怎么判断,
1显卡坏
2修显卡
3找公司修
4测量显卡PGU电压显存电压接口电压

网友:
不会修就送修吧

网友:
这种类型的显卡桥接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桥接重点对象

网友:
插诊断卡看跳什么  是不是跳98··

其实直接没反应的卡应该好修~

散热器都不敢拆的话··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好象是GPU出问题了 6系好多都是GPU虚焊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显卡桥的问题

网友:
你想怎么判断,
1显卡坏
2修显卡
3找公司修
4测量显卡PGU电压显存电压

网友:
显卡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2010-05-01):
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