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TI9600 CF版 进系统几分钟就暗屏

楼主(2010-03-30):
进系统1分钟左右就暗屏,显示器是好的,暗屏以后还能用键盘关机。这种显卡还能修吗??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点亮,基本上都是GPU虚汗了。直接上BGA

网友:
直接找核心..这种显卡一般是核心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也会造成的。
你先查GPU和显存供电后再去考虑其它的吧!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测电压。不行再考虑BGA

网友:
bga不好做啊,一做就挂,有高手吗,聊聊心得

网友:
暗屏是测测核心和显存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