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p5pl2 主板问题

楼主(2010-03-30):
一块
华硕p5pl2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cpu核心电压0.19v,南桥旁边有一个apm2054烧掉了,请问下各位大侠,这个管子在板子里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把这烧掉的管子换掉cpu电压就正常了。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就是一个MOS管,看用在什么地方的,应该是内存旁边的吧?用3055 55N03之类的都可以代

网友:
楼主既然看到有坏的地方了 那应该先把坏了换上好上去试下 谁能保证换了那个就能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