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有时发白,有时正常

楼主(2010-03-30):
一台海虹(HIHOM)液显(H72),隔几秒~几十秒全屏变白,持续十几秒至几十秒后又正常,如此反复,变白时屏幕上的字符依然清晰。测屏上供电一直正常,变白时也没有变化。测各信号线对地阻值一致。换了驱动板故障依旧。变白时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会不会是屏有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线和接口吧

网友:
屏线和接口不会有问题,因为换了板子后,屏线也换了。

网友:
高压板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品牌机,什么品牌的我忘记了,用它集成显卡的电脑用一下就白屏什么都看不到,后加了个独立显卡一直正常~!

网友:
是不是接线的地方虚焊了呢,或者哪个零件虚焊

网友:
加焊一下屏主芯片试试

网友:
屏供电电路出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LZ

网友:
找出来了,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板整套都换过了,屏上的芯片也补过了,还是不行 有时白底黑字,有时正常
疯狂修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楼主说是高压板坏。

网友:
可能主控板的供电不稳,和BENQ的通病类似。看看供电部分的电感和PCB板颜色深的地方,都加焊下。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你应该先点屏,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不过鉴于你这个情况,我感觉还是屏问题。。屏上的VCOM供电可能不正常。。建议你查下。。。。。

网友:
驱动板没问题的,,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高压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0-05-03):
楼主应该还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