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236H1-L01屏接口或者屏线

楼主(2010-03-30):
有谁改过M236H1-L01屏的啊,现在想改TV,屏线不好找,用原来的点不亮

网友:
这个是原来的屏线,用30偏插的双8单8试过,能点亮,图像看器来很多雪花点,没发看

网友:
是否驱动的问题?

网友:
看接口图和30pin双8接口一样哦

网友:
是啊,好郁闷啊,救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对信号要求相对高一些。装一个信号放大器试一下了。

网友:
已经解决啊,谢谢了大家,谢谢,是驱动板里没设置好,要进工厂模式里选择8BIT就好了

网友:
你什么驱动板呀?还可以这样设置的,不是改写驱动的吗?我没有改过电视板。

网友:
你把屏定义PDF下回来研究一下,对照定义看屏线顺序是否对不?,改TV只要买带相应功能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是HS-MST6M16板子,效果还可以,设置分辨率直接遥控板设置,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样的线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啊。

网友:
LVDS的信号线,有PDF了看下,没有PDF,对着屏的接口跳下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