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30):
维修一块IBM T60独显的主板,显卡虚焊,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将X1400显卡芯片取下后,试了一下能否继续开机,结果发现电流到0.4左右就掉电,装上CPU跟不装都是这个现象。是CPU座子或北桥爆锡了么? 量了一下北桥好象没有短路,CPU座阻值也都正常。难道这个主板会检测X1400芯片是否存在,不存在就不加电?

各位老大能给个建议么? 不想盲目将北桥还有CPU座再BGA一遍。

网友:
有T42取下显卡芯片后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将显卡焊上就好了。

网友:
你把温控拆了就不掉电了,在键盘接口左边的那个。T43 如果没有显卡也会这样

网友:
记得,焊上显卡了,再把温控焊上。要不会掉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 试完之后再更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