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915跑E9

楼主(2010-03-30):
富士通915跑E9,,,有时能过有时跑E9,不稳定。。。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IO换了。。。。还有可能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过了之后可以点亮

网友:
?你的BIOS刷对了没?这个跑E9就是刷BIOS可以解决! 1# 小张啊

网友:
富士康915PL的板 很多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北桥容易虚焊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