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F 进BIOS慢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30):
这台联想是sis的芯片组能开机。能进BIOS只是奇慢无比。不能进系统。过了BIOS界面就定在黑色的屏幕下了。什么都没反应。解决这类故障还真没经验。IO是97551。南桥换了。北桥换了。CPU内存换了。问题依旧。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好的。。。哪位遇到这个情况的。没思路了。。

网友:
IO也换过了。现在我再查南北桥附近的电路。。。希望能找到点线索

网友:
cmos电池换过,有的型号,不放CMOS电池进BIOS就会很慢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这种机器BIOS坏的很多?

网友:
对,刷个BOOS试一试。

网友:
BIOS不好使再做显卡

网友:
联想的这种机器不好修! 可以试试调BIOS里的CPU设置!

网友:
是不是板上有外部信号不良?

网友:
我同意楼上办法 先刷BIOS  不行在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