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SS2010液晶屏亮度问题!!!!!

楼主(2010-03-30):
东芝SS2010的12寸小本,液晶屏很暗,调节亮度的热键也不好用,系统一直显示电池电量为0%,电池上显示红叉,类似是电池没点了省电,但是吧电池拔下来单插适配器还是现实电池红叉,电量0% 而且开机还提示电池电量低,及时切换外接供电。 重装系统问题依旧。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补充:原装适配器是15V的 用表量了下输出14.8V 怀疑适配器电压不足 换了个16V的适配器插上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