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K61白屏求救··

楼主(2010-03-30):
修到一个同行送来的·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无显 灯有亮 ·我仔细看了下·好像每次开机屏幕有点闪动·就拆开查高压板的线路《VGA接口的小板已经烧黑了》·发现没有开启电压3.3v·从屏线那里拉了个3.3v电压·开机白屏了· ··也查了屏的3.3v供电全部正常··但是查屏的时钟还有数据那些没有一点电压?不知道正常不?请看电路图

  然后查了下北桥比较烫··而且北桥上面的几个电容阻值也为0了·对地短路了《我就奇怪了··一般北桥上面有电容短路了·那这个桥应该也就有短路了。但是怎么还可以开机·还白屏啊?如下图:

         求师傅们指点下··这个北桥有电容短路的话是桥坏了吗···我量了几块好的板子··但是型号不一样的·最低的北桥上面的电容对地阻值也是30··求指教···

网友:
你这样接不白屏的话,只能说明高压条或灯管坏了,头疼医脚

网友:
这样接肯定会白屏的,量一下LCDvcc的供电芯片二极值是不是偏低,很多都是供电芯片坏了我今天就修到了一个

网友:
但开启信号是从哪里来的,一直追下去

网友:
外接如何,外接不显的话那就考虑主板了,反之还是返回到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修了很多笔记本暗屏是没有高压板3.3v开启信号电压的··
也是全部在屏线那里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换了个好的屏··还是白屏··屏线上量了又3.3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了外接的VGA口··烧黑了··边上的电阻· 芯片全部黑了·已经把VGA那线拆了没有装上去了·

网友:
还是先把烧坏的地方修一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呵呵·我刚学修笔记本啊·不清楚在那里查··
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你刚学笔记本?你论坛时间还是混的挺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以前修显示器的时候啊
·  笔记本是刚刚开始撒··
  哎·慢慢来··

网友:
北桥挂了,换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