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进水机器,艰难维修一例!(原创)

楼主(2010-03-30):
键盘进水的,拆开机器发现充电芯片和cpu供电那一片有发霉的迹象,用酒精先刷了一通,让后上BGA用风干!通电,发现有时有待机,有时没有待机!关键点就在ON3_5有时有有时没,查图纸,此信号直通EC,先把MAX1902刷了一下,还是没用,把EC焊了一下,在清洗一下,待机稳定了,然后上电,能亮,进CMOS设置一下,然后在保存,然后重启就不亮了,而且稳压电压跳崖跳变幅度很大,1.36V跳到0.78V左右,电流那个红灯在闪,,貌似有短路地方,然后电池放电,再上电也能亮,这次不进CMOS,直接进系统,一切正常,运行杀毒软件,拉升机器工作电流,稳定!然后关机,关不了机,关机变重启了!
可能是系统问题,先备份再装系统,备份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掉电,再上电,就大短,测量是cpu供电部分的上管有个短了,拆掉就不短了,找了两个相同的上管换上去后,又能正常点亮机器,装电池测试,刚过滚动条,又掉电,上电,又短了,又是上管烧了个,又装了两个相同型号的上去,上电,用示波器测试SL2 SL3输出的电压波形有杂波,波形不清楚,有很厚的毛边(示波器抓图没弄抱歉)上管的两个驱动管29脚P8771 DH1和21脚 P8771 DH2 波形不对称,怀疑CPU供电芯片不对,找不到8771 只有8770,但换上去没用,只有定料了,回来换上,所有问题都解决:进CMOS设置保存后重启能亮了,进系统不掉电了!示波器观察SL2 SL3两电感的cpu电压波形很标准,两上管的驱动波形也对称了,问题解决!
总结一下:CPU供电不良引起系统关机变重启!用示波器看芯片驱动脚波形故障点比较容易确定!
                                                        筑友维修 2010.03.30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虽然有但是还不会用 也没有教程 所以不知道用它判断故障是否准确迅速

网友:
挺好的,我也遇到过  3 /5 V 信号不正常的,只不过我把相关的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兄弟 你要做的只是把说明书熟读几篇,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挺好的,我也遇到过  3 /5 V 信号不正常的,只不过我把相关的都换了。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维修需要兄弟你这种坚韧的精神!
当维修思路穷竭的时候,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段时间都在找示波器相关资料,看到楼主示波器用的挺好,谢谢了

网友:
怎么说你呢? 你上图 都不舍得 上个大点的图!
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
请教一下,你所说的定料是用什么方式

网友:
以前听老师说过,屡烧上管换电源IC。看来是对的。

网友:
高手啊 看来进水的还真是不好修啊 我有个HP540的进水了 发基地修了 也不知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