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0-03-30):
一杂牌主板无显示,诊断卡跑码27(独立显卡,插不插显卡都跑27)  显卡插槽是AGP 4X ,测的VDDQ为3.24V,CLK1.58V
   (VCC3.3,5V,12V都正常)
问:那里的问题,VDDQ和CLK都正常吗?还应检查那里?

网友:
查下南桥供电到了吗?跑下线路

网友:
"南桥供电"?应该不是吧!

网友:
北桥供电看看正常不?不知道你这板带不带集显,先查查北桥供电吧.根据你的数据,结果都是正常的,不行的话看看AGP槽里有无异物,不行换个槽,再不行换个NB.

网友:
看有没有 地方断线

网友:
丢了吧,北桥

网友:
跑跑总线看看,这种问题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杀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