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各种问题大致检修流程

楼主(2010-03-30):
希望给我加点下载分
故障:不跑CPU

、CPU座:a.空焊  b.针脚  c.槽损坏

 2、CPU工作基本条件(供电、时钟、PG、复位)
 3、CPU本身
 4、Bios

、南桥

 6、北桥
 7、I/O(EC)

、接口芯片

二、内存槽
 1、SD:144Pin

核心供电:140pin  3.3V

   时
钟:61pin、74pin

   系统管理总线:141、142pin(电压3.3V)

、DDR1:200Pin

核心供电:192pin
2.5V,上拉排阻供电1.25V

时钟:35pin、37pin、158pin、160pin

   系统管理总线:193pin、197pin(电压3.3V)
3、DDR2:200Pin

核心供电:85pin,1.8V,上拉供电0.9V

时  钟:30、32、164、166

系统管理总线:195pin、197pin(电压3.3V)

故障:不过内存
  1、内存本身(如只可换掉颗粒,不可以取掉不要)
  2、内存槽:a.空焊 b.针脚氧化 c.槽损坏
  3、内存工作的基本条件(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4、南桥
  5、Bios

、I/O
板载内存坏了,

、安全芯片

  8、北桥
(754
AM2架构主板不过内存须怀疑CPU )

  9、接口芯片(网卡、PC卡、1394等)
(用内存槽数码卡测阻值,只需测AD线即可,其余不用管)

三、miniPCI槽
通过miniPCI槽任意一根AD线上的波形判断机器运行所处状态
1、只是电平→不跑CPU
2、有波形或有脉冲即停(波形闪动一下就停了)→不跑内存
3、波形连续跳动4—6秒→读内存
4、波形跳动以后转变为连续脉冲→显示

miniPCI
槽的26P为复位信号脚

故障:不能使用
   1、PC卡损坏
   2、PC卡槽:a.空焊  b.断针  c.氧化
   3、PC卡芯片
   4、PC卡供电芯片

五、网口

测网络变压器与RJ-45线路是否正常:
1——2相通
3——6相通
不相通也可用,只需1、2、3、6相通即可。

4——5相通
7——8相通
测试网口回路线:1——3、2——6相连(在水晶头将其相连)
故障:不能使用

、网口:a.虚焊 b.损坏
    更换:a.单口 b.RJ-11和RJ-45双口 c.贴板 d.穿孔
  2、网络变压器
  3、网卡芯片(RTC易损坏)
  4、IP地址默认器
5、南桥
六:音频接口

网友:
续上

'

、全无声音:

①驱动
②声卡

③功放
④南桥
⑤H8

2、耳机声音正常,扬声器声音小或无声音:
接内置麦克风:
    二极管档检测麦克风两脚有阻值的情况下,红表笔所接的脚接到PCB板上麦克风的地线

①功放 ②扬声器本身 ③耳机孔

3、扬声器咝咝响:
①扬声器和功放之间的滤波电容
②功放周围的滤波电容
4、单声道工作:

网友:
好文
不跑CPU,和不过内存最难修。特别是像我这种没示波器的

网友:
我晕  又是那个垃圾学校毕业的吧 基本常识

网友:
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但给论坛上的新手学习一下也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两点不明白
1。测试 CPU 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AD线?
   内存不过也要测AD线的。 还有VCCSPD 必须要有3。3
2。笔记本有939  AM2的吗?没见过..

网友:
3. 另外提示一下 另万用表二极管挡可测试喇叭的好坏
正常在几欧  无穷大一定是坏的。

网友:
看的有疑问了  不过内存怎么是先考虑的南桥再考虑的北桥呢

网友:
系统总线不对了也不过内存。南桥发出的系统总线。所以要做南桥

网友:
总的来说,能分享咱就顶你,再基本的东西,没人发过就是好贴

网友:
呵,书本上的东西。不过,适合新手!
新手看理论,老手看经验。

网友:
再基本的东西,能分享咱就顶你,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