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amd独显

楼主(2010-03-30):
hpDV9000.amd独显,我做过北桥,做了两边,电流再1。00安左右,我有三块是一样的,请问
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什么问题什么现象说清楚噻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好像不太好回答吧,详细点好吗

网友:
就是触发电流再1,1A左右啊!我做了几回北桥也没有做好啊》

网友:
我的内存,CPU都确定是好的!·

网友:
cpu座看一下有没有虚啊

网友:
你做的北桥是不是确定好的呢?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