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独立显卡机器就不能启动了

楼主(2010-03-30):
今天装了一台机子,CPUE5300,七彩虹主板,2G内存,装好后,集成显卡用一切正常,一旦插上独立显卡,也是七彩虹的,机子启都启不来了,没道理呀,七彩虹的主板怎么会不支持七彩虹的独显呢

网友:
笔记本维修讨论里也有台式机问题了啊    你确认你的显卡是好的不

网友:
会不会是你那张显卡有问题啊,今天有一个客人的主机就是出现机子启动不了,经检查电源、电源开关都没问题,当拔掉独立显卡时机子可以启动了,经检查发现该显卡的背面供电管烧坏。机子启动不了是该显卡损坏而造成。

网友:
插上去不触发量待命条件撒显卡那个脚拉低的

网友:
北桥故障,加焊下北桥试下,我也遇到过一块这种情况的板子,最后加焊下北桥OK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各部分都正常,期待中

网友:
主板在检测到独立显卡的同时必需与显卡能正常通信,查一下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有些显卡与主板可能不兼容,你试下换其他的显卡。我之前遇到过:有张显卡(讯景)7300GT之前可以在那块主板用的,用不了多久,主板坏了,拿去保修,保修回来后,再次插上那张显卡,一开机,竟然不断的重启。拿这张显卡在其悍马主板上测试,可以用,拿到七彩虹主板上就用不了

网友:
这个情况之前遇到过七彩虹G41和9600GSO不能用的问题,不过换了9500就OK。七彩虹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
先排除显卡自身的问题,然后查北桥。

网友:
北桥有问题重做试试

网友:
90%北桥虚焊   做桥吧

网友:
我遇到过  上了独立显卡就不亮了 集显能亮  加上独显跑马不过内存  后来查到显卡供电断路了 接上ok了

网友:
楼主装的是新机器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使用独显必须跳主板AGP旁的线,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