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 1D05V_PWR对地了

楼主(2010-03-30):
不知道 怎么修了,,    怎么查 呢,,  没的3   5  V  (没对地)

网友:
1D05V_PWR对地了   接电就大电流,,这个也不是待机电压怎么会大电流郁闷呢了,那位师傅修过   这是台进水机,,

网友:
把那短路点接跟线出来,可调电源压打到1。05V以下,正级夹住那根线,负还是接地,,烧一下啊,看哪发烫就是哪问题,我查短路都这么查的,切记哪组电压,用可调电源烧的电压造成不能大于那组电压

网友:
试过了 没反应  问题是1.05也不是待机下运行的 ,,怎么会造成通电大电流此机是近过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