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挂2个硬盘其中一个烧了电路板!!!

楼主(2010-03-30):
今天挂2个硬盘其中一个烧了电路板!!! 40G的!!!请问大家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
可能电源功率不足吧

网友:
电机控制驱动芯片,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啊

网友:
通病,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驱动芯片故障。。。。。。。。。

网友:
可能是 的电机有问题  烧了管理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数的盘电路板这个位置特别容易烧!

网友:
西部数据 黑金刚 喜欢烧 ,就这样的 不要问别人烧的原因,想想自己怎么操作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WD的40G黑盘 换个80G的电路板 还不行

网友:
这不是wd的板吗,怎么烧的,是不是临时挂接没用螺钉固定,致使电路板碰到机箱或其他板卡上烧le

网友:
已经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我有一块,接起来不转了,是不是也这样的毛病啊,

网友:
我有一个迈拓的也烧了~插好,开机,啪啪冒烟,然后挂了~

网友:
烧硬盘跟同时挂两个硬盘没有关系吧。